关于CMOS摄像头输出信号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3-07-31):
目前正在看一个摄像头的文档,CMOS型号是GC0308。
芯片文档上说可以输出RGB565的格式。
可是输出数据引脚确是8根(d7~d0)。
那RGB信号到底是对齐最高位呢还是最低位呢?

网友A:
RGB565是用两个字节表示一个像素的,输出数据是8脚,那就应该是读两次
低字节的前5位用来表示B(BLUE)
低字节的后三位+高字节的前三位用来表示G(Green)
高字节的后5位用来表示R(RED)

网友B(2013-11-26):
资料好全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