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

楼主(2013-07-31):
我的单片机开发板P1口接的是AD0804和流水灯,AD转换启动后,对AD转换器读完后,如果把P1口的值给一个变量,然后把这个变量赋给P1,这时流水灯是亮的,否则不亮,为什么要这样赋值???或者在读的时候延时一会儿,流水灯也是亮的,但是一闪一闪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要考虑分时处理,互相不干扰

网友:
和单片机端口的默认状态有关吧。先读取了AD数据,然后存放到变量里,再将变量的值赋给单片机端口,这样才能正确操作单片机端口。直接端口之间赋值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