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DAC0800程序,msp430的,是不是程序里面要含有芯片的地址啊

楼主(2013-07-31):
为什么我照着网上的程序,自己写出来的程序,输出电压总是0呢,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A:
首先你要保证Q0-7的电平不全为0     如果还是测试不到数据
就在输出端OUT处对地接一个小电阻   然后去测试OUT处的电压
改变送的数据   看电压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保证Q0-7的电平不全为0     如果还是测试不到数据
就在输出端OUT处对地接一个小电阻   然后去测试O ...

试了,一开始out端就接了电阻,电压为零。。。改变了q0--q7电平,都没变化,是不是程序错了,我明明测到了芯片q0---q7管脚电平是有变化的,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排除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开始out端就接了电阻,电压为零。。。改变了q0--q7电平,都没变化,是不是程序错了,我明明测到 ...

是的  只要你测到了Q0-7的变化  就说明程序是没问题的  还有  你看看你给的基准电压是多少   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只要你测到了Q0-7的变化  就说明程序是没问题的  还有  你看看你给的基准电压是多少   有没有 ...

基准电压是5v左右,改变了q0---q1,用电压变测到输出电压还是零,会不会是我程序里没有写芯片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