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频谱分析仪,关于功率谱问题求教

楼主(2013-07-31):
         输入一个正弦信号,峰峰值500mv,频率1KHz,利用帕塞瓦尔定理处理好结果想验证一下结果对不对。怎么求正弦信号的功率呀

网友A:
没玩过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频谱

网友B(2013-10-02):
信号功率定义为该信号在1Ω电阻上的功率,数值就是有效值(均方根值)得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