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C-DC模块电源动态过冲的讨论

楼主(2013-07-31):
       最近在接触不少客户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电子系统设计工程师对电源的动态过冲关注不够,也没有意识到过冲对整个系统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在系统中存在继电器、射频发射器等在工作时处于负载不断变化,从而造成供电的DC-DC模块所带负载在不停的跳变,由此引起电源输出端出现过冲或者欠冲,如果电源设计不够合理,环路相应速度慢,动态过冲会达到输出电压的10%以上,会对电子系统中的高精度要求器件工作带来影响(例如运放)。

网友A:
电源的动冲是电源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有人去关注,是得普及下

网友B:
在工控行业中都是比较关注的

网友C: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D:
动态过冲主要是由于负载在短时间内跳变而引起的,不知道一般的开关电源要求达到多少才是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开关电源的动态过冲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负载的变化,当负载在不停跳变时,就回引起输出电压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用万用表是不能直接测试出来的,只能采用示波器进行测试。
   评估开关电源动态性能的好坏主要有两个指标:1.过冲与欠冲幅度,这个主要是由负载变化幅度大小以及内部环路设计决定的,在一般的开关电源中要求负载在10-100%变化时要求过冲与欠冲幅度在输出电压的5%以内。
2.恢复时间,恢复时间是评估电源本身的环路响应时间,要求时间越小越好。
    所以在评估开关电源动态性能的好坏时应从过冲幅度与恢复时间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态过冲主要是由于负载在短时间内跳变而引起的,不知道一般的开关电源要求达到多少才是合格的。 ...

对过冲幅度的要求主要还得看负载变化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在负载10-100%跳变时要求过冲不能超过输出电压的10%。而恢复时间要求是越小越好,因为小的恢复时间才能体现电压本身的响应速度,但这跟开关电源本身采用的拓扑结构有一定关系

网友E:
我的系统中负载很稳定,但值得学习

网友F:
值得学习,,谢谢大家

网友G:
很少关注这个

网友H:
输出电容足够大,环路响应足够快,过冲和欠冲应该不会太明显了。

网友I:
多加几个电容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I:
看到过那种超级电容很牛x!

网友J:
加几个电容可以么?

网友K:
怎么避免或降低啊

网友L:
过冲问题   说穿了   就是电源的负载动态响应问题   需要关注

网友M:
在设计中发现问题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