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可以直接接单片机ADC吗?

楼主(2013-07-31):
要求精度不高,只要检测大概的电流值即可,允许10%误差,单片机用的是STM32F103系列的,3.3V电源,ADC精度是12Bit。

图中的4.7V的稳压二极管弄错了,应该是3.2V的。

网友A:
要求不高且电平范围合适当然可以直接接,但要小心过压。

网友B:
对响应速度有没有要求?

楼主:
对响应速度没要求,基本就是检测电器是否已经关闭了。

楼主:
2楼说的过压,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看来大牛都是喜欢用运放做放大的,难道不喜欢用低成本的?

网友C:
如果检测电器是否关闭,分压后,直接送IO用沿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