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中的跳频问题

楼主(2013-07-31):
无线通信中一个比较好的抗干扰的方法就是跳频。关于跳频中频道产生的方法!欢迎各位有经验的前辈赐教。

先说下目前自己使用的办法:建立一个表,表里面存放通信频道,然后跑一次循环,让一个变量(index_count)加 1,最后把(index_count & 0x1f)的值做为索引去表里面取通道的值。

楼主:
咋没人来啊······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事先约定的频率表进行频率切换,高端的则是通过计算生成频率表。

网友B:
伪随机调频,这样做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