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问题。

楼主(2013-07-31):
(无正文)

网友A:
换一个晶振看看,是不是晶振有干扰。

网友B:
检查晶振两边的电容是否合适

网友C:
多半是晶振问题

网友D:
这说明晶体的参数与负载电容不匹配或者振荡回路的阻抗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晶振看看,是不是晶振有干扰。

更换了晶振,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晶振两边的电容是否合适

请问下,怎样正确选择匹配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怎样正确选择匹配电容?

看MCU手册推荐值,一般石英晶振15~30pf ,陶振要大些,100pf左右.以手册为准.

楼主:
        遇到单片机晶振不起振是常见现象,那么引起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有哪些呢?
(1) PCB板布线错误;
(2) 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3) 晶振质量有问题;
(4)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5) PCB板受潮,导致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
(6) 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
(7) 晶振两脚之间有走线;
(8) 外围电路的影响。
        解决方案,建议按如下方法逐个排除故障:
(1) 排除电路错误的可能性,因此你可以用相应型号单片机的推荐电路进行比较。
(2) 排除外围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因为外围零件无非为电阻,电容,你很容易鉴别是否为良品。
(3) 排除晶振为停振品的可能性,因为你不会只试了一二个晶振。
(4) 试着改换晶体两端的电容,也许晶振就能起振了,电容的大小请参考晶振的使用说明。
(5) 在PCB布线时晶振电路的走线应尽量短且尽可能靠近IC,杜绝在晶振两脚间走线。
这里请注意P1于电容的匹配符合于p1=c1*c2/c1+c2+p2【这里的 P2是一般是3~5p的一个值】选择的电容的值越大单片机的耗电能力也就越强。而且易造成不起振的情况。

网友E:
看芯片手册,知道如何匹配电容,找不到手册可以用试凑的方法,比如12M晶振配30PF电容,逐步减小电容容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