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稳定在一个位置的时候 在功耗方面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7-31):
小弟最近刚开始接触舵机 正在使用一个三个自由度的机械爪子 需要让它夹住东西后保持一个固定的状态 舵机必须要持续的发送一个PWM波形才能够保持在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舵机的状态是和普通电机堵转的时候一样的吗?还是会消耗很大的功率呢? 希望有明白这方面情况的前辈详细的给而我讲讲 小弟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一般的舵机没有失电复位弹簧,电机通过齿轮箱驱动输出轴,所以维持角度不需要启动电机,电流很小,但是,如果你的PWM宽度不稳定或者舵机质量不好再或者有持续的外部机械负载力矩,会有小角度的来回抖动,电机不断正反转,这个很消耗电流。

网友B:
这个很容易理解,把你的机械臂拉直,握住1公斤的重物,这时你的马达必须输出1公斤对应的PWM才能挺得住,如果再加1公斤,PWM还要增加,电流在加大,功耗在增加。与马达堵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理解,把你的机械臂拉直,握住1公斤的重物,这时你的马达必须输出1公斤对应的PWM才能挺得住,如 ...

你说的真有道理!   我之前还真是没想到  明白了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容易理解,把你的机械臂拉直,握住1公斤的重物,这时你的马达必须输出1公斤对应的PWM才能挺得住,如 ...

但是照我的理解 舵机的没一个位置都对应一个PWM 可是根据您说的 在同一个位置如果力不一样 对应的PWM也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看你是做舵机还是用舵机,做舵机就比较复杂了,涉及到PID调节,这时你采用5线舵机,根据电位器反馈回来的位置信号做PID调节。用舵机的话,你最好用别人已经做好的,是3线舵机,只要输出PPM信号的舵机,好像是一个20ms为周期,以2ms为中点,两边各进缩1ms的格式,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