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intel norflash(JS28F128J3F75)与91S6261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31):
intel norflash(JS28F128J3F75)与91S6261的连接问题
如下连接是否有错 flash硬件配置成16位模式、关写保护
关键是地址错位问题 intel说明书上说16位模式时A0无用地址为A[1..max],这样与9261连是否还有错位。

网友A:
应该是A1接A0吧。
A地址线整体向上抬一格

楼主:
datasheet上说设置为16位模式时 A0无用,A0只在8位时有用,16位时地址为A[1..max],8位时A【0..m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1接A0吧。
A地址线整体向上抬一格

datasheet上说设置为16位模式时 A0无用,A0只在8位时有用,16位时地址为A[1..max],8位时A【0..max】.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上说设置为16位模式时 A0无用,A0只在8位时有用,16位时地址为A[1..max],8位时A【0..max】.
...

一切以datasheet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以datasheet为准。

第一次做板 这样的话 那这个图的地址连接对不对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板 这样的话 那这个图的地址连接对不对呢? 谢谢

这个必须仔细看过两份datasheet才行,你自己应该最有把握。
两块芯片我都没用过,所以我没法下结论。
要么你等等看,可能有别人用过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仔细看过两份datasheet才行,你自己应该最有把握。
两块芯片我都没用过,所以我没法下结论。
要 ...

谢谢

网友B:
盈鹏飞公司已经实现了相关原理。请看图。

网友B:
我们提供的图100%可以使用。

网友C:
什么啊?看不懂,,能力没有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提供的图100%可以使用。

灰常感谢

网友B:
我们的这个产品经过多次改板后,已经批量生产。
所以,这个NOR FLASH的原理肯定是经过验证的,按照这个就可以。

楼主:
到你们公司官网看了 你们以前叫盈安信?

网友B:
盈安信是我们另外的兄弟公司。

网友B:
AT91SAM9261我们做的比较多了,如您有需求,可以找们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