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求教AD7367的c语言程序问题

楼主(2013-07-31):
我在之前使用AD7367的时候它的驱动是这么写得:
  data[0] = data[0] << 1;
  data[0] += ad_douta;
ad_douta是连接飞思卡尔单片机的IO口,用的codewarrior做编译器,程序运行起来没问题。
之后我在另一款单片机c8051f系列上也使用这款AD,直接把ad转换的代码移植过来,用的是keil做编译器,就会出问题。报错如下:“+=” bad operand type。
不明白什么原因,求帮提示下,谢谢!

网友A:
+= 运算符不应该出问题.
不知道你的 ad_douta 怎么定义的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数据类型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运算符不应该出问题.
不知道你的 ad_douta 怎么定义的

ad_douta,位定义的,sbit p1^1=ad_dou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数据类型不匹配

我也知道可能是数据类型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写。
ad_douta位定义的,int data[2],data[0]的格式。

网友C:
if(ad_douta){
    data[0]++;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可能是数据类型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写。
ad_douta位定义的,int data[2],data[0]的格式。 ...

就用条件判断,判断ad_douta是否为1,为1,则变量data[0]++;为0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