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430单片机做电压表示数波动太大

楼主(2013-07-31):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 AD 采样部分的电路问题, 试试信号最后并个100pF 以上的小瓷片电容上去

网友:
有没有采用滤波函数进行采样滤波?

网友B:
软硬件滤波同时上,再不行牺牲采样频率,用时间换精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我用了多次采样,排序冒泡后,取平均值,效果还行,谢谢了

网友C:
取均值跟冒泡排序有啥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取均值跟冒泡排序有啥关系?

要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再做平均的,如果踩得点多的话,多去掉几个平均值能更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再做平均的,如果踩得点多的话,多去掉几个平均值能更稳定 ...

这也是一种滤波算法

网友E:
去除一个最高分,去除一个最低分。。。

网友F:
使用数字一阶低通滤波,会很稳定,就是反应慢一点。

网友C:
每采集一个数据和最大最小值比较下就是了
我平时是这么干的

网友G:
在后面延时一下就稳定下来了

网友H:
我现在软件滤波主要用两种  一种就是排序求均值 例:采样9个数据排序取当中3个平均
另一种就是 采样20个数取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
这样一般都够用了 第二种效果要好一点
如果使用的电源做参考电压的话 一定要做好硬件滤波

网友I(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

网友J: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ABS

18B20温度传感器特价销售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 169 249 449 1611 5438 5438AIPZR  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021 022 023 040 120 310 320 330 340 35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