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GD32 吐槽一下

楼主(2013-07-31):
大学时虽然学习过ARM9,自己看过ARM7,但是没实际操作过,基础有点差,这次有幸申请到GD32,发现比LPC的ARM7晦涩很多,学习不怎么顺利。网上教程也不怎么系统。所以-----------
在新建工程时,提示复制startup_stm32f10x_xx.s到工程,可是不明白怎么不把system_stm32f10x.c也一起复制进工程呢?

毕竟startup_stm32f10x_xx.s中有用到system_stm32f10x.c里面的代码: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觉得SystemInit可以自己写一个
,感觉还是不那么爽!

网友A:
system_stm32f10x.c不加能编译过去吗?我看开发板的工程都加了,系统初始化本来就可以自己写,直接用SystemInit是为了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em_stm32f10x.c不加能编译过去吗?我看开发板的工程都加了,系统初始化本来就可以自己写,直接用System ...

不加是编译不过去的!

网友B:
system_stm32f10x.c能不能自动拷过去是keil的问题,跟GD32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注释掉这三行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 BLX     R0
就可以不用system_stm32f10x.c文件了

main函数中可以写几句配时钟 也可以不写用默认的。

网友D:
感觉小程序的话自己配置下时钟就好了额a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_stm32f10x.c能不能自动拷过去是keil的问题,跟GD32有什么关系呢?

吐槽的是 Keil,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释掉这三行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对,还是拷贝过去方便写

网友E:
GD32跟STM32是什么关系

网友F:
LPC的跟GD32的差不多的。

网友G(2013-12-29):
自己动手搞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