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103换成105,程序怎么也跑不起来

楼主(2013-07-31):
初学者是请教问题:为什么我把103换成105,程序怎么也跑不起来,单步也不行,有没有兄弟可以帮帮忙?

网友A:
互联型没用过(105/107是互联型吧),和基本型的晶振设置可能是两样的,它使用25MHZ的晶振以产生以太网的收发频率。或许你的程序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B:
105是互联型的,但是基本可以通用,只是部分功能103没有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芯片换了,程序没改直接烧进去就能正常工作,下面是链接
买stm32f103rct6,结果看错了,买成了stm32f105rct6,可以直接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