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销USB,不能再读写数据,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3-07-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哈,在USB枚举成功后,开始读写数据了,我现在要注销USB,不能再读写数据,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试试在初始化时将其中的一个引脚抬高的地方修改为不抬高,这样计算机就不能识别到了USB设备了,然后系统内部再做些工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