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RTS和RTS_N是电平相反的,真是茅厕顿开

楼主:
战舰板子的这个一键下载电路一直没想明白,原来RTS和RTS_N是电平相反的,真是茅厕顿开!mcuisp软件上是说RTS和DTR,电路上是接的_N相反引脚。天啊!搞我好长时间,甚至都怀疑自己的模电三极管知识了。

网友A(2013-07-31):
n一般是小写放前面

网友B:
呵呵,看来模电、数电所必备的电路基础.还是必须熟悉一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C:
我的软件里头可以选电平类型的

网友D:
茅厕顿开:lol

网友E:
画原理图的人不够专业吧。表示低电平有效或负逻辑的引脚,名称上要加上划线,有的加#,没怎么见加N的。加上划线好像是用斜杆。\R\S\T,这样显示出来这个引脚就是RST上面有一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