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的JLINK,插在电脑上,显示的怎么不是JLINK啊,谁知道?

楼主(2013-07-31):
仿制的JLINK,插在电脑上,显示的怎么不是JLINK啊,谁知道?

网友A:
驱动安装了吗 安装了自然就显示jlink了
除非。。。

网友B:
仿制焊好后,你用其他JLink往里面写固件没?

网友C:
重新安装JLink驱程,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D:
你确定仿照成功?没接错线?

网友E:
上面的不是已经显示出来jlink的驱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