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HCNR201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3-07-31):
各位大侠,我用的hcnr201做一个电压线性隔离模块,用的运放是lm358,根据的电路是hcnr201的的典型电路。我不会粘贴图像,所以只有说了。
   现在我遇见的问题是,加上可调电压,结果输出的都是2.55V+-0.1V。这是为什么呢?难道201坏了。。。恳求大神给我看看。

楼主:
还有就是我在两个lm358加的都是102瓷片电容,

网友A:
其实,我只想说,用LM358合适么。因为典型电路是从反向端输入的,正常情况下,你的输出应该是负的,但是LM358是单电源供电,输出静态工作点就是2.5V。楼主还觉得你的结果难以接受么。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