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编写的控制模块,有时候正常工作,有时无**常工作

楼主(2013-07-31):
用Verilog编写的控制模块,编译后能够正常工作,有时候没有任何修改再编译却不能正常工作,求解

网友A:
正常,代码写的不规范每次综合后的电路都可能差异很大

网友B:
时序约束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约束不完整

时钟不高,就没进行时序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代码写的不规范每次综合后的电路都可能差异很大

请问,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了,希望高手给于指导,在此谢过了。

网友C:
做时序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了,希望高手给于指导,在此谢过了。 ...

没看到你代码,也不好说,不过最起码的几点:1.主时钟要走全局时钟网络,经过DCM或者pll后再输出给其他模块;2.复位要统一成同步或者异步,不要混用,并且做好同步释放的处理;3.功能模块划分清楚,不相关的逻辑不要混在一起,包括一个模块中的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都要分开。。。再具体的细节就只能看情况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