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空调电压检测,请问怎么个检测法呢?

楼主(2013-07-31):
原理分析:室外220V电压硅桥整流、滤波电路滤波后输出到IPM模块的P、N端,电压检测电路从直流母线的P端通过电阻进行分压,检测直流电压进而对交流供电电压进行判断.
问题:
1.硅桥整流在哪里?
2.这个IPM模块到底是干什么的,百度有地啊模糊
3。图中几个元件各有什么作用呢??
4.P端和6接的是哪里?6接的是CPU的ADC入口?
请大师们帮我分析下,十分感谢!

网友A:
简单的分压  有I/O口保护

网友B:
U=(R109/(R104+R105+R105))*Up
D172保护

网友C:
楼上正解哦,很简单的分压加二极管箝位保护……

网友C:
1.整流肯定在前端了;
2.IPM模块实际上是IGBT和驱动以及保护做在一起的一个模块,在这的作用其实就是逆变,提高频率的一个作用;
3.楼上解释过了;
4.这个P应该接的是IGBT的集电极C,对应的是直流母线的+;6接CPU应该是驱动信号这块,一过压,6接受到信号通过CPU来控制驱动信号来降栅压达到保护IPM模块目的;具体还是看你电路怎么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