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CSV5.4出错

楼主(2013-07-31):
下面是截图,装了三次,两次在线装,一次安装离线包,都是出现如下错误;装不了啊!!?

网友A:
楼主用的是64位的操作系统吗?
推荐用xp系统安装这个软件,会比较顺利

网友:
不知道你安装的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64位的操作系统吗?
推荐用xp系统安装这个软件,会比较顺利 ...

找到原因了,因为我的电脑装的是NVIDIA显卡,并且显卡控制面板里面选的是“自动选择”;安装过程有一个对话框, 说的是DebugSever 停止工作,点确认后不久就出现上面那个安装失败的对话框;PS:安装CCS5之前把显卡功能改为高性能或者集成图形即可!

网友A: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B(2014-01-16):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后来把显卡禁用,在没显卡的情况下安装成功,然后再启用显卡,可以正常使用。估计是跟显卡驱动有冲突。

网友B:
我是把集显禁用装上的,整了一下午才试出来。

网友C(2015-10-18):
禁用显卡了不就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