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智能家居体验馆控制节点设计

楼主(2013-07-31):
        第一次申请的样品没有收到,这是第二次申请来的样品LH10-10B05(5V/2000mA),就赶着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简单设计,以表对MORNSUN的感谢。使用习惯了大体积开关电源,这么小体积功率为10W的电源模块外壳设计很精致,也很有安全感,让人用着很舒服。
     下面是我刚拿到AC-DC模块后拍的照片和打开后盖后的照片,从电源内部密封的情况看,电源模块的质量是完全有保证的;曾经看到过一块板,同样上面的元器件都是打胶密封的,不知道为什么,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的板子是不会坏的,厂家对自己品牌的肯定也就是对客户的负责。

       本来申请AC-DC模块是用来替换我们智能家居中的AC-DC模块,现在产品中选择的AC-DC模块功率比较小,不适合用于控制一下大的电器开关等的闭合;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使用的模块比较裸露,在对节点烧写程序或者二次开发的过程中容易触电;由于我们的节点有体积要求,所以电源模块当然希望越小越好,这次申请的模块对于我们产品来说体积有些较大,综合考虑5V/1000mA更适合我们产品。下面是我们使用中的模块,模块中包含Zigbee模块(用于无线控制),继电器模块(用于控制一些设备),AC-DC供电模块。

      下面我就在小负载下简单测试一下这个模块,测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绝缘和保护;按照LH10-10B05的datasheet中介绍,最合理的测试电路应该如同通用AD-DC转换应用电路所示,输入端有保险丝,输出端有陶瓷电容和电解电容做滤波,两地线之间用电容隔离。但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输入端串联了热敏电阻的具体作用。

       连接等有了安全保障之后就可以放心的通电了,下面是在通电之后点亮发光二极管的效果图和测试到的输出DC电压值。

        急急忙忙的做了简单的测试工作,但还是遗留了很多的问题,等后续使用工作中慢慢总结。

网友A:
推荐电路中的热敏电阻是用于抑制输入启动时由于内部滤波电容充电而引起的启动电流,在应用中有任何问题可联系我司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电路中的热敏电阻是用于抑制输入启动时由于内部滤波电容充电而引起的启动电流,在应用中有任何问题可联 ...

谢谢你的回复  好的

网友B:
我公司好多用这种电源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好多用这种电源模块的

这种模块用着很方便

网友C:
好详细啊

网友D:
这么大个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个头的。

个头确实有些大  但是相比AC-DC模块  并且是2A的来说  小多了

网友E:
电源功率选大了吧,一个控制节点用10W,太不绿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功率选大了吧,一个控制节点用10W,太不绿色了。

是的  这个不适合我们使用   太大了

网友A:
请问一个节点的实际功率有多少?我司还有超小体积的LD1~5W系列产品,欢迎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个节点的实际功率有多少?我司还有超小体积的LD1~5W系列产品,欢迎选择! ...

5V/1000mA
就够了  好的   知道了

网友F:
很漂亮   很不错   玩玩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