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不能进行

楼主(2013-07-31):
#define   AD_OE    XBYTE[0xBFFF]
#define   AD_add   XBYTE[0xAFFF]
#define   po=P;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 )
{
int a;
for(a=0;a<3;a++);
}
void interrupt1()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1) {RI=0;}
else if(TI==1){;}
}
main()
{
EA=1;
ES=1;
ET1=1;
SCON=0x50;
PCON=0;
TMOD=0x20;
TH1=253;
TL1=253;
TCON=0x40;
while(!TI) {
            AD_add=1;
            delay();
            AD_OE=1;
   i=P;
   SBUF=i;
    }
}
应该是AD采集一次数据,传输给PC后,因为TI为1,循环不能进行,就不会再发数据给PC了

楼主:
但是实际情况是PC不停的发同样的数据给PC,数据是6位16进制数;
后再循环前加入了TI=0;SBUF=0;结果发出的数都是0,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貌似少了个while(1);------------------不然程序跑哪都不知道了,也许从头来过也说不定。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只需要给PC发一次数据就不再接着发了?
SBUF=0,发出的数据自然就是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少了个while(1);------------------不然程序跑哪都不知道了,也许从头来过也说不定。 ...

while(!TI)那个不是么?

楼主:
那当第一个0发完后,TI被置1,接着该在while(!TI)停下来吧,为什么不停的发送0呢

楼主:
刚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关串口中断,ES=0,还连续发数上来,困惑中,高手帮忙啊

网友A:
初始化TI =0
当执行到while(!TI)时,满足条件,进入循环里面
执行SBUF=i;后,串口启动发送,但是发送这段时间内TI还是等于0,那么程序会在
while(!TI)中执行一小段时间(哪怕非常微小),所以可能就多发了几十个数据,当第一个数据发送完后,TI自动置位=1,进入中断函数,中断出来后必定返回while(!TI)循环体里面,而且里面有个延时呢!因为中断没清零,所以不断中断,不段地。。。

楼主:
为什么“程序会在while(!TI)中执行一小段时间(哪怕非常微小),所以可能就多发了几十个数据”呢?是不是这样的:SBUF要发送一帧完整数据需要10/9600s(约1ms),在这段时间AD采集到的数据会多次写入SBUF(在SBUF未发送完数据的情况,能再次写入么?),这样造成传入PC的数据是同样的数据的循环?

楼主:
为了只发一次数据,尝试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关中断,结果单片机还是会连续发数到PC上,不解

网友C:
唉,又是一个不断复位操作的程序。

网友D:
LZ,你的main里没有死循环,所以每次执行完后又会从头开始,即又执行:
{
EA=1;
ES=1;
ET1=1;
。。。

到ET1=1;时,由于则是TI为1,所以进入中断,然后退出中断;
接着执行到SCON=0x50;,则是TI就变成0了!
然后继续下面的,while(!TI) 判断是当然就是真了,发送完后又一次回到main的开始。。。。

网友E:
有问题时建议多用下编译器自带的软件仿真,并点放大镜看一看汇编代码,很容易就能找出是哪里的问题了。

楼主: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a )
{
for(;a>0;a--);
}

void interrupt1()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1) {RI=0;}
else if(TI==1){TI=1;}
}
main()
{
EA=1;
ES=1;
ET1=1;
SCON=0x50;
PCON=0;
TMOD=0x20;
TH1=253;
TL1=253;
TCON=0x40;
while(1) {
            AD_add=1;
            delay(20);
            AD_OE=1;
              i=P;
             SBUF=i;
                         delay(3000);
          }
}
修改后,仍然不断发数给PC,楼上各位,再帮帮忙,还有各情况,AD采不同信号,如5V,4V,3 V时,传到PC上是相同的值

网友F:
提点意见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a )
{
for(;a>0;a--);                //你知道这里延时多少吗?不会是乱写的吧。
}

void interrupt1()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1) {RI=0;}
else if(TI==1){TI=1;}        //if  == 1  ,然后再等于1。这样子有意义吗?还不如去掉。
}
main()
{
EA=1;
ES=1;
ET1=1;
SCON=0x50;
PCON=0;
TMOD=0x20;
TH1=253;
TL1=253;
TCON=0x40;
while(1) {
            AD_add=1;
            delay(20);
            AD_OE=1;
              i=P;
             SBUF=i;
                         delay(3000);               //uchar型的貌似最大255吧
          }
}

改改看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a )
{
            for(;a>0;a--);
}

void interrupt1()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1) {RI=0;}
}
main()
{
         EA=1;
         ES=1;
         ET1=1;
         SCON=0x50;
         PCON=0;
         TMOD=0x20;
         TH1=253;
         TL1=253;
         TCON=0x40;

         AD_add=1;
         delay(20);
         AD_OE=1;
         i=P;
         SBUF=i;
         while(!TI);         //等待发送完
         TI =0;               //确实发完了,清标志

         while(1);          //按照你说的只发一次就行,那么,发完后就让它死循环得了。
}

楼主:
我又试了一次,这次倒是只发一个数上来,但是都是一样的FF,不论AD采的是什么,甚至我将写入SBUF的数改成个常数,还是发FF上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这就不懂了。。。

网友H:
发送一般不用中断,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发什么。一旦有一个中断丢失。你的发送就进行不下去了。

楼主:
就讨论到这吧,多谢大家啊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I:
运行完又复位了。。

网友J:
void interrupt1()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1) {RI=0;}
else if(TI==1){
    TI = 0;
    AD_add=1;
    delay();
    AD_OE=1;
    i=P;
    SBUF=i;
   }
}
main()
{
EA=1;
ES=1;
ET1=1;
SCON=0x50;
PCON=0;
TMOD=0x20;
TH1=253;
TL1=253;
TCON=0x40;

            AD_add=1;
            delay();
            AD_OE=1;
            i=P;
            SBUF=i;
   while(1);
}
如试验OK,送下分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