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烧了

楼主(2013-07-31):
这星期烧了第三个nuc120了,老大给申请了5个片子,现在第一版还没调完,不知道哪里还可以申请样片,

网友A:
你太能烧了。我用过那么久新唐M0,还没有弄烧过,焊反的也有。你最好是购买吧。那样才不容易烧。因为会心痛……

网友B:
这种芯片应该不容易烧的吧

网友C:
高手,能烧成这样。

网友D:
接过8V没烧的路过…………当时接2个锂电,没过7805,弄了半天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能烧了。我用过那么久新唐M0,还没有弄烧过,焊反的也有。你最好是购买吧。那样才不容易烧。因为会心痛 ...

买也是花公司的钱,但是审批各种签字,还要等采购买,至少两个星期,还不让自己私自买,最近一次是好像usb供电电压6V左右了,片子短路了,查了半天,USB部分烧了,但是线割了其它部分还能用,最起码串口去用到的几个IO口没问题,前几次烧估计好像也是接的电压高了,板子上两个新唐的片子,一个nuc120,一个语音芯片,都烧了,两个TI的片子,都没事,不过TI的片子都是电源芯片,应该耐压要强很多。

网友E:
使用AG的电源,有限压,限流等保护。。 :)

我用AG66332A :)

网友F:
天气太热,不是你的错

网友G:
M0516   NUC140  NUC123  NANO130都用过,没烧过。
确实很好用,也很便宜。
主要性价比体现在数字外设上。

网友H(2013-12-15):
记得大学时候第一次焊接一个100多个爪的片子,后来焊好了,发现片子烫坏了

网友I(2014-03-27):
咋还烧了呢

网友J:
撸主买彩票去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天气太热,不是你的错

估计不是天气太热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太能烧了。我用过那么久新唐M0,还没有弄烧过,焊反的也有。你最好是购买吧。那样才不容易烧。因为会心痛 ...

焊反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估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应该不容易烧的吧

以前用过stc按反了,都冒油了,还能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高手,能烧成这样。

还记得以前用stm32,把师傅的ldo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接过8V没烧的路过…………当时接2个锂电,没过7805,弄了半天才发现。

啊啊,悲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买也是花公司的钱,但是审批各种签字,还要等采购买,至少两个星期,还不让自己私自买,最近一次是好像us ...

电源一定要搞好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使用AG的电源,有限压,限流等保护。。

我用AG66332A

反正电源要多用心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天气太热,不是你的错

不是天气的原因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M0516   NUC140  NUC123  NANO130都用过,没烧过。
确实很好用,也很便宜。
主要性价比体现在数字外设上。 ...

嗯额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记得大学时候第一次焊接一个100多个爪的片子,后来焊好了,发现片子烫坏了 ...

你更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更厉害

芯片烧掉是正常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芯片烧掉是正常的

经常烧就不正常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经常烧就不正常了

哪有经常烧的,偶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