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调试NRF24L01不能实现与其他NRF之间通信

楼主(2013-07-31):
刚开始调试NRF24L01是用的两块LM3S9B95的板子。两个NRF之间收发通信正常以后我又把其中一个NRF挂到的了F28035上。在F28035上调试NRF能够就如发送中断以后(设置NRF24L01的EN_AA寄存器为0,EN_ADDRESS寄存器为0,EN_SETUP寄存器为0),每次发送完成都能进入发送中断,并且每次NRFSTATUS的值都是0X2E,于是我保持DSP端的NRF一直处于这种发送模式。然后设置LM3S9B95这端的NRF一直为接收模式,其中将NRF的EN_ADDRESS寄存器设置为一,其他不变。但是这端一直进入不了接收中断(初始化了IRQ的)。

楼主:
不知道坛友朋友们有出现类似情况的么。纠结了好久了

网友A:
楼主没有专门的无线方面的抓包工具吗?抓空气中的RF信号?起码先确认一下是发送端的发出数据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