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总跑飞

楼主(2013-07-31):
我现在程序很容易跑飞,跑飞后就进入到那些没用的中断中,比如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或interrupt void  PDPINTB_ISR(void)   // EV-B。引起跑飞的原因很奇怪,比如变量定义,当定义为unsigned int 型可以正常云装,定义为unsigned long型就跑飞,或者定义成有符号型也跑飞。

楼主:
另外有些时候遇到这句GpioDataRegs.GPDDAT.bit.GPIOD6=0;也跑飞,去掉这句话就可以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估计是堆栈开小,把堆栈搞大点

网友B:
跑飞有两种原因:

1、是硬件,时钟电压不稳定
2、是软件,可能性很多,比如堆栈溢出

先要确认一下跑飞原因

网友C:
个人感觉2812很稳定的,把设计图发上来看看,先从硬件排查做起

网友:
不会是自动复位了吧?

网友:
楼主看看变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