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匹配

楼主(2013-07-31):
驱动LCD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A:
让其全灭,出现过背影阴影

网友B:
是黑白的吗?

网友C:
黑白的,就需要调节玻璃电压了

网友D:
哦,查下LCD的驱动电压,然后相应的调节玻璃电压

网友E:
串接一个电位器,调节对比度。

网友F:
可以调节电阻,鬼影改大电阻,不亮改小电阻。

网友G:
一般会出现黑的不黑,白的不白的结果。

楼主:
哦,这么回事啊

网友G:
出现鬼影,黑不黑,白不白

网友H:
是指的 5V的单片机 用3.3V的LCD吗? 上次我们 也是这样 在中间加了一个1K电阻 结果 工作了一周,LCD坏了。。。吓

楼主:
嗯,了解了,结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指的 5V的单片机 用3.3V的LCD吗? 上次我们 也是这样 在中间加了一个1K电阻 结果 工作了一周,LCD坏了。 ...

加电阻没有用的,因为LCD没有电流流过SE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