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关断过程中处于什么区

楼主(2013-07-31):
功率MOSFET(N沟道增强型),外接感性负载上拉到电源,作为低边驱动。

当MOSFET关断时,感性负载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将MOSFET内部钳位二极管(假设钳位电压为70V)击穿,这时D极的电压会钳位在70V。

请问在钳位过程中:
1)MOSFET工作在什么区域。可变电阻区还是恒流区?
2)Vgs是如何变化的?
3)感性负载上的能量主要释放在哪里了?

楼主:
自己看了看资料,不知道了解对不对,请大家指教。
1)MOSFET关闭时,Vgs降低,MOSFET关闭。这时感性负载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把MOSFET内部的箝位二极管击穿,抬升栅极电压,将MOSFET再次打开,此时MOSFET工作在横流区。
2)Vgs在箝位的这段时间里,好像是保持在Vth的电压,基本没变。
3)感性负载上的能量主要释放在MOSFET的沟道上了,箝位二极管上有一小部分。

网友A:
mos工作在击穿区!!!木有吸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