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0-3.3V,输出0-21V的电路,不懂求解

楼主(2013-07-31):
输入端DAout,是从单片机输出的0-3.3V的电压,输出Vout电压为0-21V,不明白原理,有了解的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运放构成的是反相放大器,然后控制Q20的导通与截止,进而控制Q19的导通与截止,而Q19的集电极接在21V上,故Vout端的电压可以接近21V。

网友B:
分立LDO,相当于调整的LDO的参考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放构成的是反相放大器,然后控制Q20的导通与截止,进而控制Q19的导通与截止,而Q19的集电极接在21V上,故 ...

这个问题我也是关注很久了。电路工作原理我觉得你没有说清楚。我觉得运放构成的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无放大作用。作者的本意是想做一个数字电压源电路,那么这个VOUT的输出是不是与Q20和Q19的导通深度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是怎么控制电压的极调?

网友D:
可参考LDO工作原理。
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值经放大器A放大后,控制串联调整管的压降,从而稳定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Uout降低时,基准电压与取样电压的差值增加,比较放大器输出的驱动电流增加,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相反,若输出电压 Uout超过所需要的设定值,比较放大器输出的前驱动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供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校正连续进行,调整时间只受比较放大器和输出晶体管回路反应速度的限制。

网友E:
注意393是比较器。作用为误差放大器,工作于线性区。
C30是滤除噪声用。
R90/C31是误差放大器的积分补偿电路。稳定反馈、并能够滤除噪声。
R92是上拉电阻,这由比较器的输出结构决定。
Q20和R85为D882提供了合适的工作点。同时提供了一级电压增益
D882是调整管,它承受主要的功耗,,调整管的作用见模拟教科书上的说明。

R87与R91是反馈网络,即取样电路,取样比例为2/(2+12),也就是输出21V,取样3V。  这个电压在稳态下,是与DAout电压相等的,(其差值取决于比较器的失调和偏置参数,可以认为很小)

C10为滤波用,稳定输出,稳定反馈取样信号。

SS14应该是防止反向电流的,比如反接了一个电源,或者上电掉电过程中的反压等。

总体其实就是一个反馈电路,
首先反馈电路的给定信号就是DAout,它与比较器+脚的电压比较,其净输入信号(差值)经过误差放大器(比较器)放大输出,比较器输出是OC的,其输出为内部三极管的VCE。 R92提供了静态工作点。可以把比较器这周围电路看做一个差分输入,单端共射极输出的多级晶体管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的输出接到Q20和R85构成的共射极输出电路上,其输出接到D882构成的射随输出器上进行扩流,也就是扩展输出功率。D882的输出被反馈采样电阻网络取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参考LDO工作原理。
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 ...

如果比较器工作在比较状态,那么比较器的输出高低电平会使调整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在负载上会不会得到一个不连续的电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注意393是比较器。作用为误差放大器,工作于线性区。
C30是滤除噪声用。
R90/C31是误差放大器的积分补偿电 ...

Q20外边并联的那个电容和基极串联的那个0欧姆电阻作用是什么

网友E:
我去。。。就2个件没说还让你问到了。 本来以为不用解释的。

104一般用作去耦/滤波用。  0R在这里作用不大,应该是电路的作者本来用了其他阻值,后来改成0R了。

网友E:
注意,比较器工作于线性区。

网友C:
楼主 你让我学习了 解决了我的很多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去。。。就2个件没说还让你问到了。 本来以为不用解释的。

104一般用作去耦/滤波用。  0R在这里作用不大 ...

104用于消除高频开关震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比较器工作在比较状态,那么比较器的输出高低电平会使调整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在负载上会不会得到一个 ...

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注意,比较器工作于线性区。

sorry 没看清楚;
0-3;0-21说的是交流吗?频率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orry 没看清楚;
0-3;0-21说的是交流吗?频率多少?

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参考LDO工作原理。
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 ...

你的模型电路 运放确实是工作在比较放大状态,而楼主的图里反馈电阻哪里是个电容啊 它还是放大吗

网友C:
楼主比较坑爹,LM393是电压比较器,不是放大器。要用放大器。

网友F:
還是找顆專門的IC吧

网友F:
當然了,這隻是個建議哦

网友G:
LM393 是比较器

网友H:
这个电路,本来就是在开关状态的...我学得吧所以是得用比较器的...,其实整个电路都就是反馈开关状态,只是电容把开关信号变成的直流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去。。。就2个件没说还让你问到了。 本来以为不用解释的。

104一般用作去耦/滤波用。  0R在这里作用不大 ...

那个104的作用不只这些

网友I:
主要还是看电路的需要吧

网友I:
这一块   好好学一学   感觉很不错  很给力   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主要还是看电路的需要吧

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本来就是在开关状态的...我学得吧所以是得用比较器的...,其实整个电路都就是反馈开关状态,只是 ...

你去看看 LM393的数据手册,看以看ST的。  然后再来定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104的作用不只这些
当然只是经验之说,没有经过定量分析。
如果有可能是电路振荡,然后又加的这个104,那么就是补偿电容了。

如果是我,不会优先加在这里。

网友J:
讲得很细,值得学习。

网友K:
应该像PWM控制相似,LM393其比较器作用,DA的输出做为参考电压与VOUT的采集电压(R87与R91分压得到)进行比较。当采集的电压低于DA输出时,比较器输出断开,Q20断开Q19导通对C10充电,此时VOUT的采集电压升高,当该电压大于DAOUT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Q20导通Q19截止,停止对C10充电,整个流程大致如此,分送给我哈,谢谢!

网友L:
弟兄们还是看看恒流源的资料吧,说对的很少。

网友M:
初看,我也认成LDO的电路的,但是LDO哪有升压的。个人理解,运放就是做比较器的,单片机的0—3.3V就是做控制信号的,不涉及其他。假设几个状态,结果就出来了。
和这个电路功能有些相近

网友N:
电平转移电路??

网友O:
其实就是单片机用PWM或DA控制电压输出,又不是升压

网友P:
7倍放大器,这个电路的LM393是作为放大器用的,这个电路能做到单向电压的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注意393是比较器。作用为误差放大器,工作于线性区。
C30是滤除噪声用。
R90/C31是误差放大器的积分补偿电 ...

大神,你说的话,我怎么越想越不对。393是比较器,比较器工作在饱和区,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你说比较器作为误差放大器,工作于线性区,我不明白。大神明示。

网友E:
“比较器工作在饱和区,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

你再想想这个说法一定这么绝对吗?

这样吧,改天我给你发个波形图,看看你这个电路到底是什么区吧。

网友E:
再提示一点,就是,看反馈要学会看大回环。
不一定是,书本上那种小的反馈环哦~

那么这个电路的反馈环是怎么构成的呢?
。。。。
算了,为了避免越说越错,还是以波形说话吧。

网友E:
自己看波形:
A.JPG:
--自己看LM393比较器的
同相反相输入端电压都是一样一样滴,是不是跟课本上说的“虚短”的现象一样?
再看输入端电流,25nA,是不是跟课本上说的“续断”的现象一样?
比较器“净输入信号无穷小”了哦~~

波形从上到下依次为:
比较器反相输入端电压
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电压
比较器输出电压
2N2222集电极电压也就是2SD882基极电压
2SD882射极电压也就是输出电压

你再仔细看看,从哪个波形上能看出个毛开关,毛振荡?

所以,上面那些说比较器开关状态的    说电路在振荡状态,通过电容滤为直流的   通过类似PWM+电容滤为直流的
全部BULLSHIT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看波形:
A.JPG:
--自己看LM393比较器的

我的proteus 里面没D882怎么弄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proteus 里面没D882怎么弄呀,

我对PSPICE仿真都半信半疑,您还用PROTUS 去验证吗?

首先是要懂原理,仿真只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