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咨询

楼主(2013-07-31):
请问有ADC采样率达200ksps的MCU吗

网友A:
够呛,还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带I2C,具有低功耗,I/O口数量>15

楼主:
小封装的

网友B:
ADC采样率太快了,好像没有;只有几十k的

楼主:
好吧,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不过还是多谢两位,结贴了

网友C:
SH79F1611?好像没有IIC,其他都可以的

网友D:
你要多少精度,速度和精度成反比。200K,还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