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DISCONVERY DMA只能单次转化,不能连续转换的原因

楼主(2013-07-31):
坑爹的官方例子代码,坑爹的驱动

整了一下午,终于发现问题:

/*ADC初始化时,将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但时钟只转换了一次*/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ADC_DMAMode_OneSho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0;
  ADC_CommonInit(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官方驱动ADC_CommonInit(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是对ADCx_CCR进行配置

而器件手册RM3316上明确指出ADCx_CFGR的ADC_CFGR_DMACFG是对DMA单次还是连续转换的控制开关,

使用ADC_DMAConfig(ADC1,ENABLE) ;还是不能连续转换,进入ADC_DMAConfig函数:修改代码

void ADC_DMAConfig(ADC_TypeDef* ADCx, uint32_t ADC_DMAMod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ADC_DMA_PERIPH(ADCx));
  assert_param(IS_ADC_DMA_MODE(ADC_DMAMode));

  /* Set or reset the DMACFG bit */
   ADCx->CFGR &= ~(uint32_t)ADC_CFGR_DMACFG;
  /*Modify By SuperSnoic.LYL 2013.7.31*/
   if(ADC_DMAMode==ENABLE)
   {
    ADCx->CFGR |= ADC_CFGR_DMACFG;

    }

}

终于连续转换了

坑爹的

网友A:
当CPU接到DMA请求后,会停止若干个时钟周期,等待总线仲裁,仲裁完成后DMA和CPU各分一半的数据总线,CPU不会停止工作,只是部分总线被占用,运行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