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建立工程时出错,不能生成.out文件

楼主(2013-07-31):
IO, DSP, BUG, ui, ST
错误如下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DSP28x_usDelay                  C:\\CCStudio_v3.3\\MyProjects\\qxh\\q\\Debug\\DSP2833x_SysCtrl.obj
_ADC_cal                         C:\\CCStudio_v3.3\\MyProjects\\qxh\\q\\Debug\\DSP2833x_SysCtrl.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q.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我将source文件和CMD文件添加进去后,并按照教程添加了库文件,也修改了build oprtion的配置,但是结果还是出现这样的错误,求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

头文件是编译后自动添加的。。。

网友B:
没有定义的函数,查查看 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C:
查找DSP28x_usDelay()和ADC_cal()在哪个源文件或lib里,查看对应源文件或lib是否加入编译链接。

网友D(2013-09-05):
添加TI的两个后缀为asm的文件,一个名称含有 usDelay,一个名称含有adc  cal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