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1b 端口的位操作怎么实现?

楼主(2013-08-01):
我看数据手册没找到io口的位寄存器呢。除了用DrvGPIO_SetBit();还有没有呢。
还有我想用501驱动oled 是不是每次io输出都要重新open啊。

网友A:
对寄存器进行位与或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B:
DrvGPIO_Open()不用每次都调用,DrvGPIO_Open()一次后可以用DrvGPIO_SetBit()设置或用DrvGPIO_ClrBit()清除相应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寄存器进行位与或的方法就可以了

能不能具体点 我问新塘的技术支持说是outp32()。 但是为什么我用这个宏之后发现被操作端口没有改变啊 用万用表测量都是0.我用DrvGPIO_SetBit() 就可以置高 输出是3.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 我问新塘的技术支持说是outp32()。 但是为什么我用这个宏之后发现被操作端口没有改变啊  ...

DrvGPIO_SetBit() 里面也是用的outp32 . 你进DrvGPIO_SetBit()看下就清楚了.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C:
里面的例子:
NUC501BSP_V1_2.zip\NUC501BSP_V1_2\Software\Nuvoton501SDK\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Driver\Smpl_DrvGPIO\Smpl_DrvGPIO.c

网友D(2014-01-13):
对寄存器的位操作就行了,看看样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