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的GPIF波形无法启动

楼主(2013-08-01):
使用68013A做核心板。电路图完全复制CYPRESS公司。唯一的不同是CTL的几个引脚使用的是0603型号的电阻。
在做端点实验时可以正常工作,串口可以收到端点发出数据,证明芯片能够正常工作。
做GPIF单字节输出实验时,相应的CTL引脚上怎么样都没有输出。但是同样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可以正常工作。开发板和自己的板子都没有加EEPROM。
请问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电阻选小了,功率不够?

网友A:
68013A还没用过,有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13A还没用过,有时间看看…………

68013也行啊,十分感谢!!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再看看GPIF接口是不是有连接外部的芯片, 可能外部的芯片有控制或者干扰到了CTL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再看看GPIF接口是不是有连接外部的芯片, 可能外部的芯片有控制或者干扰到了CT ...

硬件方面,我检查了,CTL就是简单加个电阻,而芯片能够正常工作,应该能推断芯片工作的电路是没问题的。
我主要做了个核心板,所以没有外加芯片,应该不存在控制或干扰问题。
还有什么可能原因么?有没有可能是程序问题?可同样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跑是没问题的啊!头大!

楼主(2013-10-12):
纠结了半天总算搞明白了。原因是:原先的程序代码从开发板复制而来,程序下载地址不对,需要在KEIL中设置下载的片内程序地址从0x00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