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232串口,调着调着电压就变

楼主(2013-08-01):
(无正文)

楼主:
貌似找到原因了,详细测了再解释

网友A:
数据的变化导致电平的变化吧
还望你详解

楼主:
示波器设置有问题,有一个耦合的选项,选直流时就正常,选交流时不对,还可以选地,不知道这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设置有问题,有一个耦合的选项,选直流时就正常,选交流时不对,还可以选地,不知道这项是什么意思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选择直流   就是同时能测到交流成分和直流分量
选择交流就相当于隔直流通交流   相当于串联了一个电容
选择地具体没试过

网友B:
你测的哪里的电压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找到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