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如何?有人用在工控现场吗?

楼主(2013-08-01):
中颖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如何?有人用在工控现场吗?如果在生产线上,是否可行?请用过的虾们指点一下

楼主:
嘿嘿,无人回答,看样子中颖的片子只能用在小家电领域,根本不能用在工业上

网友A:
同求答案   高人指点下

网友B: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基本上是在小家电,工业控制不敢轻意更换.

网友D:
不会吧中颖只能做小家电啊 ?

网友E:
工控还是谨慎点好。

网友F:
我用中颖的51做了很多变送器,都是工控上用的,没啥异常的,倒是国产的电源芯片不皮实,连累了我好多MCU和AD

谨慎点固然好,人云亦云胡乱猜测就要不得了。

网友G(2013-09-09):
是呀,在用这些片子之前就应该确认好是否能用!也可以找比较好的代理来咨询!顺便做个广告,ST芯片代理,用于工业级,小家电,等都有,有兴趣的欢迎来电!

网友H:
sh88系列在温控仪表上面用的很多的。

网友I:
在江浙一代的温控上 ,还是不错的 .SH79F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