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请教问题

楼主(2013-08-01):
  以前一直用stm32f107vct6 的 USB  HOST,用这个主要是来测试USB device.如今设备有存在差异性. 导致host不能识别部分devic.
之后用示波器测试 DM的值. 发现好的设备是1.5V以上的电压. 不能识别的设备大概是1.4V.  而这两个设备在PC下面的值分别是3.0V,2.88V之上.所以都能识别.
  现在我要问的问题是, stm32f107VCT6的host下拉电阻应是多少?

楼主:
在stm下不能识别的设备,现在有几十K的量,但是在PC抽测下都能工作,现在我们也不敢轻易出货. 我的疑虑是 这个host的下拉电阻太小, 香版主能否给个解释?
我同事用stm另外的一个系列,测试出host的DM电压可以达到3.1V(在STM32F107VCT6下测试只有1.4V), 所以我在想 我用的STM32F107VCT6的host是不是存在bug?

网友A:
下拉大一点,电压就会高一些,你现在用多少k下拉?

网友B:
印象里USB SPEC规定host的下拉电阻为15k,不管STM32F107VCT6还是其它STM32的host,应该都符合这个规范才对,建议LZ可以看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里USB SPEC规定host的下拉电阻为15k,不管STM32F107VCT6还是其它STM32的host,应该都符合这个规范才对 ...

    下拉15K确实是USB的标准.但不能保证STM32F107就是.   我们的IC设备 上拉1.5K已经确定.  若STM下拉15K,那么怎么好的IC设备只能测出电压1.5V,而在PC下测出3.0以上.那么只能说明STM的 host 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拉15K确实是USB的标准.但不能保证STM32F107就是.   我们的IC设备 上拉1.5K已经确定.  若STM下拉15K ...

看了一下STM32F107 datasheet,下拉电阻典型值为21k(17k~24k),所以不应该出现上拉不上去的情况。
恰好手边有STM32F107 的板子,配置为HOST,接上USB鼠标(应该是LowSpeed),测量D-电压为约3.0V,符合要求。不用USB鼠标,用10k电阻上拉3.3V,测量D-电压为约2.0V,这说明STM32F107 USB下拉电阻值为约20k。

所以,LZ可以换块板子试试看。

网友C:
阻值大了   应该会有问题  个人的理解   搭个电路  测试一下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