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的问题,终结篇。

楼主(2013-08-01):
昨天用3842又做了一个电源,输入电压17V,输出5.5V时,效率百分之七十五,空载电流只有几毫安。用12V电源输入时,无法起振,于是用MC34063做了一个升压电路,升到17V,升压电路的输出端接3842的7脚,负极共地,此时将34063的输入端和3842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并联接在一起,接入12V电源,3842开始起振?次级输出正常,此时测空载电流竟然有150毫安,次级接负载,效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请问原因在哪?34063的空载电流也是几毫安,所以不是它的问题,但仍然不能排除,于是又用三极管做了一个附加的电路,功能就是3842起振之后,34063的电源会立即被三极管切断,改为12V电源给3842的7脚供电,此时空载电流80毫安,但依旧不理想,接负载之后,效率仍然是35,请问原因在哪?难道说3842真的不能用12V输入吗?我这个变压器仍然是只有两个绕组,一个初级一个次级,如果我再增加一个辅助绕组,起振之后改为这个辅助绕组供电,会不会有所改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3842的3脚是电流检测输入脚,3脚电压高于1V时,3842停止输出,低于1V时正常输出。在焊接这个电源时,考虑到输入12V不可能过流,就将3脚直接接地,此时3脚电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高于1V了,可问题是接地之后,3842根本就不会起振,于是我对它的控制方式又有了怀疑,低于1V真的就能正常输出吗?3脚仅仅是电压控制,就没有电流控制的成分吗?

网友A:
可以看看图纸吗。
怎见得,12V输入不会过流?
UC384X系列IC是电流模式PWM控制器,双环控制,电流反馈环必须参与,所以3脚不能直接接地。如果一定要接地也可,但是要改为电压模式。
PS:此贴远不是终结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图纸吗。
怎见得,12V输入不会过流?
UC384X系列IC是电流模式PWM控制器,双环控制,电流反馈环必须 ...

手机没法传啊,要不然早就传了,这个电源本来是给我的太阳能电池板设计的,电池板输出能力有限,自然不会过流。至于这个终结篇,不是你理解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以后不会把全部精力花在3842上面了,还要了解一些别的控制芯片,要不然永远只能是井底之蛙,就如同昨天我拆另一个ATX电源,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工频变压器,仔细看看只有三条线,网上一查不是变压器。要想把一个芯片彻底弄懂,这谈何容易啊,我的想法是连同其它的一起学习,循序渐进,不知道这想法对不对,是单独把一个芯片彻底弄懂好?还是同时多了解几个的好?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没法传啊,要不然早就传了,这个电源本来是给我的太阳能电池板设计的,电池板输出能力有限,自然不会 ...

个人认为功率变换就是搞磁复位,其他想怎么折腾都行。所以个人以为掌握基本原理比较重要,不在乎用哪款ic,原理都一样。ic的使用基本就是看其数据手册了,应用笔记,设计指南这类文档了。多了解一些ic对以后的设计有帮助在于多几种选择,选择性多点,学习阶段作用不大。

还有“热复位”

楼主:
说的对,最难学的就是磁性元件,磁性元件搞懂了,其它的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B:
3842的工作原理,楼主得好好看规格书!
至于楼主说的什么“要想把一个芯片彻底弄懂,这谈何容易啊,我的想法是连同其它的一起学习,循序渐进,不知道这想法对不对,是单独把一个芯片彻底弄懂好?还是同时多了解几个的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把一个芯片彻底弄懂了,你才能很容易得理解别的芯片的工作原理。
3842是基础,3842弄明白,别的芯片就很容易明白了。另外,电源变换主要是在功率变换部分,芯片的控制只是简单的模拟电路而已。只有把电磁转换弄明白了,才能设计出能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