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ATX电源相当古怪,芯片的引脚全部短接在一起

楼主(2013-08-01):
这两天打算研究TL494电路,但是目前对于这个芯片了解程度几乎为零,于是先拆了一个ATX电源,这个电源初级有两个13007,次级有三个场效应管,中间三个变压器,初级有一个MIP0210芯片,网上搜索这个芯片的资料非常少,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芯片8个引脚其中有5个短接在一起,还有一个悬空,只有两个引脚起作用,那它是如何工作的?次级有一个TL494,可能是用来控制这三个场效应管的,但是次级跟前面并无电气连接,那么494的工作电流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靠中间的变压器来的,那中间的变压器是靠什么驱动的?如果说中间的变压器是靠前面的13007驱动的,那13007是靠什么驱动的?前面的MIP0210引脚都短接在一起了,不可能驱动13007啊,这个电源是如何工作的?百思不得其解啊,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建议还是先把电动车充电器玩熟了再搞ATX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先把电动车充电器玩熟了再搞ATX电源吧。。。

那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刚发的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A:
MIP0210应该是6脚短路吧,123678脚是源极S,还有两个,一个是漏极D,一个是控制极C

资料可以参考PI 的TOP系列IC,原理上应该差不多

网友B:
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
。。。。。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87118/PANASONIC/MIP0210SP.html

网友:
说不定是个MOS管    蛮多MOS管都那样

网友D:
用单管自激电路给494提供20伏左右的工作电压然后494给主管信号

网友E:
MIP0210一定是辅助电源芯片,给494供电 + 提供+5V待机电源 + 开机信号。LZ要先找书看,路还很长呢。

网友F:
MP0210  是MOS 管,TL431 是稳压管,输出2.5V,正常作为反馈来使用。楼主的路哈很长。把图贴上来,可以分析的详细点

网友G:
那你想学习,就“爬”电路!…就是照实物描出电路。可能对你很艰难!沉下心来!…现在就动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