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升压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
设计了一个大功率的MC34063+MOS升压电路,但负载能力很差,5V升12V时,接上一个200欧姆的电阻做负载,一接负载,电压就掉下来了,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3-08-01):
第3脚的震荡电容是100PF的。调试2天了,还是没调出来。

网友A:
LZ可以把图画的好看点吗,这么简单的线路可以画的这么纠结。。。
抓抓关键点波形,应该不至于调不出来吧

网友B:
光调频率也不行啊,也得改电感啊,合适的频率再加上合适的电感,才会有好的效果。带MOS管扩流的升压电路我没做过,但是不带MOS管的我做过几个,带负载能力跟电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图片看起来很辛苦

楼主:
不带MOS管的,我也做过,OK的。但带了MOS管后,就不行了。电感有换过的,4.7UH.10UH,33UH都试过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带MOS管的,我也做过,OK的。但带了MOS管后,就不行了。电感有换过的,4.7UH.10UH,33UH都试过不行, ...

电感也太小了吧,这一类的升压电路,电感通常都要数百UH得,一般都是330UH,你再换个大点的电感试试

网友C:
34063驱动MOS有问题,楼主干嘛不用3842直接驱动MOS呀,搞得这么纠结

网友A(点评):
你用3842搞个5Vto12V我看看

网友C:
用34063先升压给3843供电就可以了

不亦心 -1 我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34063先升压给3843供电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肿么说了。。。

网友D:
34063做升压带载能力本来就不强,而且发热还严重,34063频率低啊,这么多外部元器件,搞毛啊,现在34063也是几毛一个,直接买个升压IC也是几毛,而且外部元器件少,成本要低得多,你又是MOS管又是这那的,何必呢?有空看(无锡市至诚微电子)去找点资料看看吧,升压IC多,或者M我也可以Q286457485

网友A(点评):
你可以把你们的IC资料传上来,比你这样广告效果好吧

网友E:
眼睛看花了,没有看清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