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抗干扰能力一般

楼主(2013-08-01):
在485通信中,为了方便测试,在485 芯片前端加下了插测好测试量,也可以用TTL直接通信,

但是,在实际的PCB测试中,9600 的波特率下不小心用手碰了P5插针,会现大量的数量错误,

后来在Tx和Rx上拉解决问题了。

网友A:
RX是接收状态,对输入非常敏感,用手碰当然不行,只能是说你的这种设计有问题

网友B:
与单片机无关,人家已经标明,上拉20-100K左右。实际上它完全可以照你的想法减小电阻。
但这是通用单片机,要考虑功耗。而且电阻大了,不能减小。小了可以增大。

网友C:
是的,系统设计有圆筒效应,那个短板都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单片机无关,人家已经标明,上拉20-100K左右。实际上它完全可以照你的想法减小电阻。
但这是通用单片机, ...

哦,我没有细看手册,内部可配置上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系统设计有圆筒效应,那个短板都是不行的。

请教圆筒效应效应是指什么,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圆筒效应效应是指什么,呵呵

呵呵,指的是木桶效应
一个水桶无论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
http://baike.baidu.com/view/47735.htm?fromId=195498

网友D:
楼主设计的缺陷了  别怪人家avr了

网友E:
不明白啊,为什么要加上拉?AVR输入可设置上拉,输出是推挽,为啥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啊,为什么要加上拉?AVR输入可设置上拉,输出是推挽,为啥加呢?

楼主不知道avr有这个功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