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hcnr201

楼主(2013-08-01):
各位大侠请停留一步,能否告知小弟怎么判断hcnr201是否已近坏了呢???
小弟试了一下,就是在201的1,2管脚之间加+5V电压,当然在第二管脚上加了2个100欧的串联电阻,在通电后测两个电阻上的电压降,这样的放马对吗???如有更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忘了我还用过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测1,2管脚的电阻,但是我这样测得的结果是两脚是断开的,不能测出电阻值。

网友A:
我是这样测光耦的好坏的:比如HCNR200,用测通断档1.2脚,2+,1-时显示1.4v。4+3-时测为0.7v,6+5-时0.7v。这三个电压正常的话一般就没坏。当然这给出的三个值也不是标准的值,但大概差不了多少

网友B:
你这个方法不能判的。何况201还是线性光耦

楼主:
经过我的实验我做出来了,我能辨别什么是好的了,现在宣告就此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