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数组问题求解

楼主(2013-08-01):
现在定义 全局变量 数组 char a[3], 这个数组中的 a[0] , a[1] 是可以任意赋值的, a[2]中存放的是a[0]与a[1]的和;
我在其他函数里修改了a[0],或者a[1]; 怎么编程能实现a[2]可以自动刷新成a[0]与a[1]的和?

难道我要每次修改a[0],或者a[1]的时候都要写一句 : a[2] = a[0] + a[1]    !!!!

网友A:
#define SUMa[] a[2]=a[0]+a[1]需要读a[2]的时候插一个SUMa[];要是进行监控,随时相加估计比较麻烦,不然就这样
#define a2 (a[0]+a[1])

把程序里的a[2]替换成a2,心里会好受点哈,而且又少打两个字符,只不过每次都要进行计算,但还是比监控占用的资源少点。

记得注释里要写好。。不然以后再看就要晕了

网友B:
2楼用宏定义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B:
看到你的问题的我也有新问题了~数组的元素可以是表达式吗?
比如说:
     unsigned char a[]={X1;X2;X1+X2}
晚上回去验证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你调用a[2];应该就会执行X1+X2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的问题的我也有新问题了~数组的元素可以是表达式吗?  比如说:  unsigned char a[]={X1;X2;X1+X2 ...

提示错误C247

网友:
用宏定义可以

网友C:
很奇怪LZ的要求,加一句又怎么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LZ的要求,加一句又怎么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就是觉的总是加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SUMa[] a[2]=a[0]+a[1]需要读a[2]的时候插一个SUMa[];要是进行监控,随时相加估计比较麻烦,不然 ...

谢谢,我都没想过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