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关于数据初始化数据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我用的是NXP的LPC1700,现场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同时用标志位做相关标示继电器通断,标志位存于ARM的内部RAM中,但是每次看门狗复位时,标志位都被清除,我如何保证看门狗复位时,这些标志位还能表示继电器状态呢?大家用什么方法来控制的呢?

楼主:
大家是用外部RAM存储还是内部RAM?或者是EEPROM?

网友A:
RAM断电之后肯定内容被清,你可以加个电容之类的东西让断电过程减缓,然后用一个中断来写flash或者eeprom,不过个人觉得这方法还是有风险,最好是有备用电源,当确认写成功后自己切断备用电源。

网友B:
lpc1788里面的rtc里面有电源保持的寄存器3个(32bit),可以实现楼主的用途,但是断电要有电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断电之后肯定内容被清,你可以加个电容之类的东西让断电过程减缓,然后用一个中断来写flash或者eeprom, ...

但是现在是看门狗复位时,内部RAM数据就被清除了,不是断电引起的掉电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1788里面的rtc里面有电源保持的寄存器3个(32bit),可以实现楼主的用途,但是断电要有电池才行 ...

您好,我不断电的情况下,外部看门狗复位,这些寄存器清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不断电的情况下,外部看门狗复位,这些寄存器清零么?

不会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清零

你好,我现在实验下来,是清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清零

能请教您,你是如何处理数据初始化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请教您,你是如何处理数据初始化的吗

不可能啊,你用的是哪个寄存器?

网友C:
IAR可以加__no_init修饰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你用的是哪个寄存器?

有可能的吧
外部看门狗复位相当于低级reset,很多寄存器都会被清零的,ram也有可能被清零的,当然也肯定不是全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的吧
外部看门狗复位相当于低级reset,很多寄存器都会被清零的,ram也有可能被清零的,当然也肯定 ...

不是,RTC里面有可以复位不清零的寄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RTC里面有可以复位不清零的寄存器

那就让楼主说一下,他所谓的外部看门狗复位,是不是就是reset,还是还有其他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让楼主说一下,他所谓的外部看门狗复位,是不是就是reset,还是还有其他的操作。 ...

是相当于一个reset信号

楼主:
在全局变量中,我是这么定义的:
float in_temp_1min[60];                  //室内温度1分钟数据存储
float out_temp_1min[60];          //室外温度1分钟数据存储
float wind_temp_1min[60];          //出风温度1分钟数据存储
float in_RH_1min[60];                  //室内温度1分钟数据存储
float in_temp_10min[10];          //室内温度10分钟数据存储
float out_temp_10min[10];          //室内温度10分钟数据存储
float wind_temp_10min[10];          //室内温度10分钟数据存储
float in_RH_10min[10];                    //室内湿度10分钟数据存储
float in_temp_sum;                          //室内温度1分钟累加
float out_temp_sum;                          //室外温度1分钟累加
float wind_temp_sum;                  //出风温度1分钟累加
float in_RH_sum;                          //室内湿度1分钟累加
float in_10min_data;                  //室内10分钟平均温度
float out_10min_data;                  //室外10分钟平均温度
float RH_10min_data;                  //室内10分钟平均湿度
float in_1min_data;                          //室内1分钟平均温度
float out_1min_data;                  //室外1分钟平均温度
float RHin_1min_data;                  //室内1分钟平均湿度
float RHout_1min_data;                  //室外1分钟平均湿度
float in_temp;                                  //实时室内温度
float out_temp;                                  //实时室外温度
float wind_temp;                          //实时出风温度
float in_RH;                                  //实时室内湿度
float out_RH;                                  //实时室外湿度

这些数据我不想由于看门狗复位而清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RTC里面有可以复位不清零的寄存器

您好,我的数据定义的是全局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全局变量中,我是这么定义的:
float in_temp_1min[60];                  //室内温度1分钟数据存储
floa ...

这么多,,搞不定,lpc里面有3个,看来不够用啊,stm32里面有电保持的ram,lpc的好像没有,帮不了你了

网友B:
错了,lpc1788里面有5个

网友B:
但是你继电器状态应该用1位表示就够了,而且你也不能那样定义

LPC_RTC->GPREG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了,lpc1788里面有5个

你好,我用的是LPC1768,请问是那几个地址,能reset之后保持的,谢谢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你是用ARM控制继电器开关,当你复位时,你能确保这些开关不会乱跳?如果你能保证在复位时开关状态不会乱跳,那就有办法读回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LPC1768,请问是那几个地址,能reset之后保持的,谢谢

你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我用过lpc1788,没用过lpc17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我用过lpc1788,没用过lpc1768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xxx

人家 ayb_ice 都已经提供了两种编译器的例子了,,楼主可以结贴了

另外楼上的几位很多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楼主只是说 标志为被清楚了, 并不是一定不让寄存器不被清零啊

ram和寄存器不是一码事

IAR
__no_init float xx;     //iar就一起仿这个吧
__attribute__(zero_init) float xx//

详细见11# 13#

网友G(2013-11-07):
LPC1700的RTC,有一片2KB的RAM,用于保存数据,看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