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43

楼主:
ui, AN, TI, ST, IO
路过上堂《模拟电路》课,正统的那种,且以下帖为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216-1-2.html

先确定如何从一般电路图(有源器件已采用等效模型替代)中得到交流分量图。基本步骤可概括为一句话——去除所有直流偏置(含信号直流分量)。具体为

1)短路所有独立电压源

2)开路所有独立电流源

3)短路所有可忽略的耦合或旁路电容

4)开路所有可忽略的扼流电感等

....

有了这些,开始分析所提帖中的两例

一)漏极分别接电源和理想电流源的那个差分对

不用分析便知其交流输出为(其中Ui1为漏极接电源的那个管子的输入,Ui2为另一输入端)

    Uo = gm ro (Ui1 - Ui2)

因为差分对输出的一端接电源(交流接地),而另一端接电流源(交流开路)。套用“公式”直接可得结果。

当然,如果这样就完事了,那未免太忽悠人了。下面来点“实在”的,给出分析——即方程。

    Id1 = gm1 (Ui1 - Us)
    Id2 = gm2 (Ui2 - Us)
    Us-Uo = Id2 ro2
    Us = Id1 ro1

设两管特性一致,且Ui1接近Ui2,则可认为gm1≈gm2=gm,ro1=ro2=ro。解得

    Uo = gm ro (Ui1 - Ui2)

二)相关首帖电路(理解为NMOS)

直接给方程

    Id1 = gm1 (Ui1 - Us)
    Id2 = gm2 (Ui2 - Us)
    Id3 = gm3 (Uo - Us3)
    Us - Uo = Id2 ro2
    Us - Us3 = Id1 ro1
    Us3 = Id3 ro3

同样设差分管特性一致,且Ui1接近Ui2,则可认为gm1≈gm2=gm,ro1=ro2=ro。解得

    Uo = gm ro (1 + gm3 ro3) (Ui1 - Ui2)

注意,上述分析都是低频交流分量的分析。

最后,引段文字作为结束

At the circuit structure and stage topology development it is most important to develop the “feeling”, or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ircuit operation and its main features. Such feeling allows the designer to choose the direction for improvement of the structure or the circuit, and to evaluate multiple choices in an acceptable time. There can be no innovation or a significant advance without such a feeling.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this feeling comes from the preceding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general structures, such as one-dimensional system with a single feedback loop, an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differential structure with common-mode feedback (Appendix)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systems.

At the circuit topology design level this feeling i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 of components and elementary cells like differential stage or current mirror. How deep should we study and keep in memory the operation of these components and cells?

相关下载

楼主(2013-08-01):
强调一下:

At the circuit structure and stage topology development it is most important to develop the “feeling”, or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ircuit operation and its main features. Such feeling allows the designer to choose the direction for improvement of the structure or the circuit, and to evaluate multiple choices in an acceptable time. There can be no innovation or a significant advance without such a feeling.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this feeling comes from the preceding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general structures, such as one-dimensional system with a single feedback loop, an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differential structure with common-mode feedback (Appendix) for the multidimensional systems.

At the circuit topology design level this feeling i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 of components and elementary cells like differential stage or current mirror. How deep should we study and keep in memory the operation of these components and cells?

楼主:
基本电路的分析都那么的差劲,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楼主:
给点“感觉”:

由“一”直观得

    Uo' = gm ro (Ui1 - Ui2)

将“一”“代入”“二”便得

    Uo = Uo' + gm3 ro3 Uo'

凭“感觉”根本无需“分析”。当然,之前的功底是不可缺地。

楼主:
那段小文不是随便引的,而那句话

    基本电路的分析都那么的差劲,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也不是随便说的。

网友A:
删帖,撤人!!和数学老师实在没法聊了。。。。。

楼主:
引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5051-1-2.html

常见的“叉子为主、大排为辅”思想表现见下图,认为推导出红框中的结果----这个过程就叫“电路分析”??。。

很多人估计还没发现,顶楼中的电路图,和下面链接--“一个精致的差分对”,其实就是一回事。。。

楼主:
根本没看懂

将“一”“代入”“二”

当然,从其使用所谓“跟随器”分析那个差分对也足以说明没真正理解“差分对”是怎么回事(那玩意儿,一眼便知)。

楼主:
所以说:

那段小文不是随便引的,而那句话

    基本电路的分析都那么的差劲,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也不是随便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