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45K80数组求平均值的问题

楼主(2013-08-01):
        if(flag_pinjun)
        {
                flag_pinjun=0;
                AVER_X=0;
                AVER_X=(Xin[0]+Xin[1]+Xin[2]+Xin[3]+Xin[4]+Xin[5]+Xin[6]+Xin[7])>>3;

        }

        if(flag_pinjun2)
        {
                flag_pinjun2=0;
                AVER_Y=0;
                AVER_Y=(Yin[0]+Yin[1]+Yin[2]+Yin[3]+Yin[4]+Yin[5]+Yin[6]+Yin[7])>>3;

        }

求2个数据的平均值,每个数组的取值是正确的,但只要求和,包括2个数组数据。计算结果就会出错,求大神指导,跪谢~~

上图为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

网友A:
楼主,我有试一组求和,没有问题的。
先屏蔽其它代码,关闭中断,试试这个求和;如果对,那就是其它地方的影响;如果不对,那就看看汇编,是否符合这个运算流程。

网友B:
你要确保Xin或Yin数组求和的值不超过AVER_X或者AVER_Y的所规定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