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关闭PIC16F883的复用IO端口

楼主(2013-08-01):
在调试PIC16F883程序时,发现RB几个端口无法输出高低电平,现在我想关闭复用功能,把他接口设置通用IO端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

请师傅帮我看看,这问题出在哪里?
LED一个角接RB0,另外一个角接地,方向是对的,不亮;
LED一个角接RB0,另外一个角接3.3V电源,方向是对的,灯还是不亮。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配置是这样的:
TRISB=0b11111111;
WPUB=0b11011110;
ANSELH=0b00000000;

__CONFIG(HS&DEBUGDIS&BORV21&LVPDIS&FCMEN&IESODIS&SWBOREN&CPD&CP&MCLREN&PWRTEN&WDTEN&INTIO);

网友A:
WPUB是弱上拉只有设为输入时才有效,TRISB是数据方向(0=输出 1=输入), PORTB才是输出状态(0=输出低电平 1=输出高电平)!
TRISB都设输入了怎么能点亮灯?

网友B:
PORTB是否置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TB是否置高电平?

        while(1)
          {
                   asm("clrwdt");
                   reset();
                PORTB=1;

                RES=1;        //接灯
                delay25ms(40);
                PKE=0;
                delay25ms(40);

        }

网友C:
TRISB=0b11111111;
  楼主,你是用RB口做输入还是输出?此处的配置好像是输入吧。另外那个IOCB最好设置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用RB口做输入还是输出?此处的配置好像是输入吧。另外那个IOCB最好设置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

是呢!输入。。

网友D:
在烧写程序时,要将配置位设定成禁止低电压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