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设计出这样的USB接口

楼主(2013-08-01):
只能用我做的这些USB下载线下载我的FLASH中的东西,通用的USB下载线不能下载,我需要怎么设计这个接口呢?

网友A:
采用非标准的协议,或者对数据加密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非标准的协议,或者对数据加密都可以吧

如果用非标准的协议,我的USB线是不是还需要具有将非标准协议转换为标准协议的功能呢?
还有如果我希望还能够实现这一功能:如果使用普通USB线进行下载,那么FLASH将被完全清空,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设备侧的firmware是不是专门设计的还是通用的? 如果是专门设计的就简单了,只要检测到非法的线就直接清空FLASH就好了!

网友B(2013-12-18):
怎么检测到非法的线?

网友C:
做一组密钥进行配对,不正确时清空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