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c语言中的汇编指令

楼主(2013-08-01):
用c语言编写pic程序,怎么在里面嵌入nop()指令,需不需加什么头文件啊!

网友A:
pic.h

picc

或者用嵌入汇编的形式也可以

楼主:
嵌入汇编的形式怎么写,能不能举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B:
单条汇编:
asm("NOP");
多条汇编
#asm
NOP
NOP
NOP
#endasm

网友B:
补充一下:如果在汇编里用c定义的buf,buf前要加下滑下,例如:tmpBuf 要写成 _tmp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