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气体流量传感器

楼主(2013-08-01):
想请教一下根据查找的资料,大部分超声波气体流量传感器均采用分立元件
搭建电路,基本组成部分为:
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流量显示
发射与接收部分包括功率放大,滤波等。
现在我想使用LM1812专用超声波集成电路,但是不知道能否用于气体测量
数据手册上也没有提及,我想请教一下:
1.LM1812其典型应用电路能否用于气体流量的测量,包括有毒气体,如甲烷等?
2.如果不能,那么应该做怎样的改进,还是只能是根据分立元件搭建电路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水中测距大于30m,空气中测距大于6m。”
这说明,传感器长度至少6米。

网友A:
最好是分离元件,当然运放也可以。

网友B:
我见识少,只见过都是集成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识少,只见过都是集成电路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集成芯片呢?
能否用于气体流量的测量?

楼主:
希望各位知道的帮忙回复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就是气体测量。

网友C:
应该与具体应用环境有关,怎么会顾虑LM1812,电路分立还是集成的?